ALLEGRO中如果需要平面分割是否要在布线钱完成

楼主(2008-11-06):
如题!如果布线后又想调整平面分割的方式,那要怎么办呢?

网友:
当然也行,重新修正分割

网友:
个人习惯是先画,特别是密度比较大的板子,可以随便把不在内层区域的线拉出来,不然等到最后就麻烦了

网友:
分割完,再改线好麻烦啊...

楼主:
看到书上说的是要先分割平面再布线的,如果真这样的话那确实麻烦啊!

网友:
3楼竟然把顺便打成随便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