放元器件,如何等间距排布

楼主(2008-11-06):
在DXP和pads,等间距排放元件是很方便的,除了普通的对齐,还有,水平等间排放,垂直等间排放,请问有没有这些功能的skill,能对,元件器等间距排开

网友:
用Allegro PCB Router,自动布局布线器里面有这些功能。5 V! }* l( ~- o* Y
这点Cadence做的不够人性画,PCB Editor中没用对其功能,还要转到PCB Router中,尽管PCB Router的功能很强大,用的人却很少,应该把常用的功能从Router中转到PCB Editor中。

网友:
个人做法将格点设大一些,或者等deargds的skill出来就可以了

网友:
望眼欲穿地等deargds版主的skil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