哪种工艺做出来的焊盘最结实?

楼主(2008-11-07):
请问哪种制板工艺制造出来的元件焊盘最结实?      也就是贴片元件的焊盘不容易掉?

网友:
我不喜欢铁片的,感觉做出来不好

网友(2008-12-19):
问题 问的 比较广

一般喷铅锡 焊接十分可靠

设计时  焊盘加 泪滴也是不错的选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