查找元件怎么样最方便?

楼主(2008-11-07):
查找元件怎么样最方便?

网友:
你现在怎么查啊?点击 i 的图表就可以查询啊,或者你设置一下快捷键。

楼主:
我 就是说快捷键怎么弄?

网友:
高亮和F5操作时可以选择你要查找的器件(在控制面板的Find页面下选择相应Object,比如"Comps",然后在Find By Name下选择相应属性,比如"Comp(Or Pin)",再在下面那个框中输入你要查找的那个器件的referenc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