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能将各层打成pdf文件

楼主(2008-11-07):
我知道pads里有这个功能
想将brd文件的各层一次性的打印成pdf格式,请问allegro里有吗?

网友:
你可以打开你所要显示器的层面,单独打印成PDF.

网友:
打印的时候设置一下,可以同时打印出来,就是你打印不是打印到你的打印机,而是选择另外一个read格式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