ORCAD导入的问题

楼主(2008-11-07):
请问用 Other 选项 , 导出 Tel 格式的文件后怎么加Device文件?

网友:
建零件时使用如下命令,也可以手工修改

楼主:
请问telesis格式里面输出的*.net文件可以直接导入到PCB里面么?
怎么我导入后PCB里面什么都没有.

楼主:
请高手指点下怎么在Orcad里面用Other里面的telesis的方式导出网络表.
然后又如何导入到Allegro里面.
不胜感激.

网友:
导出的.net文件要通过小程式转换成.txt格式才能用other方式导

楼主:
你好,可以告诉我用什么程序转么?
如何转么?谢谢你了.

楼主:
都全部解决了.谢谢大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