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在place database part改变Manufacturer和Description的可选性?

楼主(2008-11-07):
如何在place database part改变Manufacturer和Manufacturer Part Number和Description的可选性?各位大侠我在建数据库,到这步了,元件在库中选中以后,属性里面的Manufacturer和Manufacturer Part Number和Description不显示,怎么让她们也能显示出来?

楼主:
已经解决,不过方法被列为机密,不上传了

网友:
我也遇到了同样的问题,
请教下你是如何解觉的啊?可否告之下啊!
谢谢!

楼主:
在ORCAD的CIS configuration里建立你需要的选项和ORCAD的映射就可以了

网友:
请问下,可不可以再讲详细点啊,我还是没有解决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