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铜箔厚度

楼主(2008-11-07):
请问大虾:1OZ到底是35um还是70um?
我刚在网上收了,有些说是35,有些说是70.
不过华为的那个规范写的是1OZ=35um,我一直就当是35um,不知道对否?
大家说说看啊,谢谢了!

网友:
学习了,谢谢大吓米

楼主:
好啊,果然是高手啊!
谢谢各位大虾了!
以后画板心里就有底了,呵呵!!!

网友:
1OZ意思是1平方英尺的面积上平均铜箔的重量在28.35g,用单位面积的重量来表示铜薄的平均厚度!
z是符号ounce的缩写,中文称为“盎司”(香港译为安士)是英制计量单位,作为重量单位时也称为英两。
  重量单位1oz=28.35g(克)
  常衡盎司:重量单位。整体缩写为oz.av。
  1盎司=28.350克
  1盎司=16打兰(dram)
  16盎司=1磅(pound)

  换算方法:
  1平方英尺=929.0304平方厘米,

  铜箔的重量除以铜的密度和表面积即为铜箔厚度!

u密度=8.9kg/dm^3

  设Copper厚T

  Tx929.0304平方厘米x8.9克/立方厘米=1oz=28.35克

  T=0.0034287厘米=34.287um

网友:
是35um,70um是2OZ了

网友:
1OZ=35um,这是正确的,不用怀疑

楼主:
怎么没有人回答啊
到底是多少才正确啊,给个权威的回答吧,谢谢高人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