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ADS走线拐弯问题

楼主(2008-11-07):
我在走线时只要打开DRC,拉线就有这样的拐角,无论用F2,还是F3都一样。关掉DRC就能拉直。 设计栅格是3MIL ,线宽6MIL.
各位高手看一看,是不是哪里设置的问题。谢谢!

网友:
回复 网友A:

另两条怎么是平行的呢?
试试栅格改小些 比如1mil。

网友:
你看看是不是你设置的线与线之间的间距问题
因为打开DRC软件应该检查间距问题吧

楼主:
正因为在同样的设置情况下

正因为在同样的设置情况下怎么会另两条都能拉直,单单的这一条无论怎样就是拉不直。关掉DRC时就可以拉直了。另外是不是跟元件45放置有关?

楼主:
又试了一次

什么设置都没动的情况下,关掉DRC拉出直线后,把线删掉,再打开DRC,就可以拉出直线了。真是怪事。这个是不是PADS的一个BUG?

网友(2011-11-30):
PADS的一个BUG,我也觉得PADS拉线很不自然,

网友:
按G 0.1再试试看有没有改善

网友:
设计栅格选择小点

网友:
换成MM,栅格设置0.01应该能解决

网友:
设置问题!对PADS的熟练程度了解程度还是不够!要不你发过来帮你搞一下!

网友:
这个问题PADS打开DRC拉线常会有这样的问题,PADS公司应改成和99一样就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