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ad7对pcb做编译时发现的错误(ERC?)

楼主(2008-11-07):
这都是些什么错误啊?

网友:
注意: 差分對的兩個網絡名主體必須相同(不同僅在於_P&_N).
網絡標號是否有效放置在連線上,即當放置時,有紅色的X號出現才對...否則,它們不是有效的電氣連接...當然也就MISSING了...
以上,是我的感覺..你試試看
在AD6.X中貌似是沒有ERC的...編譯即可發現相關的錯誤,也相當於ERC吧....

楼主:
我对sch进行编译的时候 只 出现最上面那3个警告!
所以应该不存在你说的“網絡標號是否有效放置在連線上”这个问题。
我的差分线名为ML_L3-和ML_L3+、ML_L2-和ML_L2+等等!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对sch进行编译的时候 只 出现最上面那3个警告!
所以应该不存在你说的“網絡標號是否有效放置在連線上”这个问题。
我的差分线名为ML_L3-和ML_L3+、ML_L2-和ML_L2+等等!

據我所知,網絡名稱必須以"_P" "_N"結束方可.....
你再試下...

楼主:
我已经把网络名改为:MLL3_N和MLL3_P等等了,还是一样

网友A:
引用 楼主:
我已经把网络名改为:MLL3_N和MLL3_P等等了,还是一样

可否截圖上來看一下...(原理圖及最新報錯)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可否截圖上來看一下...(原理圖及最新報錯)

错误内容和上图一模一样

网友:
原理圖可否截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