修改了原理图电容的值,更新到板图,如何能保持元件位置不移动

楼主(2008-11-07):
请问这个可以作到?
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A:
。。。。。。。。。。。。。

非常感谢,我是采用orcad直接导入网表的方式。不是采用这种other方式,可以作到吗?

网友:
相对而言,建议用other比较好
如果你是直接导入的,也请把allegro中导入处的此项勾选。是上图前面那个,不是other 上面这个

网友:
引用 网友A: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