USB信号线可不可以从音频接口下面走线?

楼主(2008-11-07):
USB信号线可不可以从音频接口或下面走线(走BOTTMOM层)?
           看见USB 设计资料里有下面一段话。可是音频频率比较低,干扰不大吧,还是说是USB 信号干扰音频信号?
Maintain maximum possible distance between high-speed clocks/periodic signals to USB 2.0
differential pairs and any connector leaving the PCB (i.e., I/O connectors, control and signal
headers, or power connectors).

楼主:
.................
这年头回复等不到,想灌水也不行

网友:
音频是模拟信号吧,USB是数字信号,走在一起数字信号会干扰到音频信号的.,
不过应该还好,因为你的音频和USB信号工作时间是错开的,一般不会在USB传输的时候还同时播放音乐吧

网友:
回复 网友A:

但是如果边充电,边听歌还是可能的,所以不建议靠近模拟信号。

你可以找一些MP3的产品看看,一般USB和音频口都不是在一端的。

楼主:
我的板子是音频信号走TOP 层,USB信号走BOTTOM 层,但是USB信号从音频connector下面的pin间传过去了.
这样到底哪个信号是干扰源,哪个是被干扰对象。USB信号有没有可能也被音频信号干扰?

网友:
我的理解是数字信号是干扰源, 模拟是被动接收,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的板子是音频信号走TOP 层,USB信号走BOTTOM 层,但是USB信号从音频connector下面的pin间传过去了.
这样到底哪个信号是干扰源,哪个是被干扰对象。USB信号有没有可能也被音频信号干扰?

  通常是数字干扰模拟电路的!!

网友(2009-02-12):
走了就知道,戴上耳机音频有杂音~~~避免走啊。

网友:
我认为没有关系的,原来我做usb产品采用2layer就是用vcc来给usb做保护呢,这个可是经验哟.emc效果很不错,所以音频线应该是没有很但的影响的.

网友:
楼上的,最好不要将USB信号线和音频信号线走在一起:
1、USB信号是数字信号,也是高速信号,2.0的速度能达到400M左右,而音频信号是模拟信号,很容易受到干扰;
2、USB信号和音频信号是完成会同时使用到的,如听SD卡或U盘、iPod等里面的歌曲时,就会使用USB通道,也会使用到音频信号回路,那样就会受到干扰;
3、对于高品质客户来说,静音时,是不会容忍喇叭里还有USB干扰时的“吱吱”声的,这是经验、教训。

网友:
音频信号是很敏感的,最后不要孤立起来不要受到干扰!

网友:
还是分开好,

网友:
分开肯定效果会好很多,当然,如果对你的产品质量要求不严的话,不分开也行,至于用VCC来保护USB,这个对你的VCC要求太高了吧?VCC能做到那么干净吗?实际中基本都是用的GND做保护的哦!

网友(2009-03-26):
如果USB走BOTTOM,音频走中间信号层,且从USB下通过,会不会有干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