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ilkscreen层add line动态显示长度?

楼主(2008-11-07):
Silkscreen层add line动态显示长度? 小弟觉得在画封装外形的的时候,有个动态显示窗口会方便很多,不知道allegro有这个功能没?请高手指点!

网友:
提供一个方法:
执行ADD LINE命令后,在任务栏里输入etch length, 再画线看一下。
如下图:

楼主:
谢谢

etch length 很好用,谢谢版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