菜鸟提问:用allegro做封装的时候这些代表什么?

楼主(2008-11-08):
DIP

SOIC

PLCC/QFP

PGA/BGA

TH DISCRETE

SMD DISCRETE

SIP

ZIP
如题,这些具体是什么意思

网友:
都是一些封装的名称,如DIP是双列直插,很多书上都有写,也可以在网上查

网友:
封装类型
https://www.eda365.com/thread-5649-1-1.html

楼主:
谢谢楼上的,其实我就是想问TH DISCRETE是不是直插分离原件
SMD DISCRETE是不是贴片分离原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