奇怪的错误,大家看看

楼主(2008-11-08):
这个DRC的错误比较奇怪,由图看明明是8mil,实际为7.8mil,但是为什么会报错呢??

网友:
量一下好了,确定是不是8MIL

网友:
怎么查看一条走线的宽度啊!
我用F5键只有这些啊!
看不到走线的宽度啊!
是不是有什么设置啊!
还有就是怎么样量测走线宽度啊!
也是用DIMENSION LINEAR吗?
我用的是15.2的!

网友:
1.使用show element

2.使用Measure工具

网友:
懂了
谢了啊

网友:
你设定via to pin的gap为8mil,实际只有7.8mil,小于规则,当然报错了

网友:
这个很明显了,你把默认线间距的设定设为8,但实际为7.8。
要不改设定,要不改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