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llegro库标准封装分析,请高手指点

楼主(2008-11-08):
主要5个问题,都在图上标注的,
1 管脚是两个矩形嵌套的,分别代表什么?  在显示设置fill pad 就没有了。
2 绿色边框是ASSEMBLY_TOP层,图中4所指的是红色边框(上下两边被绿线遮挡了)是SILKSCREEN_TOP层的,请问哪个框和元件外形一致?
3 标注3和标注5所指内容相同,但一个是在ASSEMBLY_TOP层,一个在SILKSCREEN_TOP层,哪个是必要的?

这个分析,主要是为了能正确的制作一个封装。
有人说在制作封装时ASSEMBLY_TOP层可以省略,那就是说只在SILKSCREEN_TOP层 画元件的外形就行了?
请高手指点,谢谢!

网友:
1.大一些的应该是PIN MASK,里面的是PIN PAD
2.一般来说SILKSCREEN层面要和实际一样大,ASSEMBLY可以适当大一些。
3.ASSEMBLY最好加上去,也不会多余,主要是用来生成装配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