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已解决]PCB覆铜后发现线路还需要修改,请问如何把覆铜删除.急!急!

楼主(2008-11-08):
PCB覆铜后发现线路还需要修改,请问如何把覆铜删除.急!急!PCB覆铜后发现线路还需要修改,请问如何把覆铜删除.急!急!  用的是protel 99se 采用的多边形填充覆铜!

网友:
或者你可以把敷铜移到电路板keeklayer框以外的空白地方,补画完线后再移进来重敷。

楼主:
谢谢各位的指教

谢谢各位的指教 ,问题解决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