updating the Material/Process database 产生错误,请指教

楼主(2008-11-08):
我是新手,当把DxDesigner的 原理图像Expedition PCB中导入时产生的如下错误An error occurred updating the Material/Process database from the central library

这个错误是怎么回事怎么解决啊?多谢高手指点

网友(2010-06-05):
同样问题,请高手指教

网友:
可能是你建库时的版本太低了,你可以在把之前的库在用现在版本软件在打开一次,之后再在原理图里PACKAGE一下,试试

网友:
你是不是把expedition启动时的选项中所有的可选项都选了,
去掉就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