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理图导入PCB

楼主(2008-11-09):
请问,我在PCB中导入元件是出现了错误...是那样的,我的原理图上的元件只有9个脚,比如RS232接头,但在allegro PCB中的封装有11个脚,不相等就会出现警告,警告网络表可以导入,但是导入后元件放不下,说的是“Pin numbers do not match.  Check device file.“我想问的话是不是必须要把原理图和PCB封装的元件的管脚必须要相等,而且要对应。那样的话,我就必须在原理图中添加2个脚吗??

网友:
最好修改原理图PART,不过也可以将ALLEGRO PCB封装中不用的两个PIN的PIN NUMBER删除,DEVICE再更新一下。

网友:
自己做的时候都是相等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