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急啊.过孔在钻孔层看不到

楼主(2008-11-09):
各位大侠,小弟初学allegro,做的板子上发现有几个过孔在钻孔层看不到.上图是钻孔层中打开了过孔显示的图

楼主:
帮我解决一下啊 谢谢了

网友:
没看太明白,检查一下是不是做via时候的问题

网友:
要不就是你的VIA做的有问题,要不就是ARTWORK中没有加VIA层,
再查一查。

楼主:
过孔是原来文件上的,原来文件我把他移动了位置.在PCB上就可以显示这两个过孔.但是在钻孔层中看不见这两个过孔.其他的都可以看见

网友:
再做一下这个

网友:
via移动过位置了当然要重新跑drill了,不然还是原来的钻孔位置,板子回来不断路才怪
不过一般pcb板厂会给你check出来的。。。。。

楼主:
多谢啊,真是救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