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orward annotation 完成了为什么在PCB中没有导入元器件啊?急啊!

楼主(2008-11-09):
我用的是EE2007,在DXD 中完成原理图,向PCB中导入时给出的提示为
info: Forward annotation completed successfully

Forward annotation已经完成了,但PCB中啥也没有,在ForwardAnnotation.txt文件中

显示封装没有问题:”No errors in Existing Schematic Packaging.“
                                    ”Packager Assignments successfully completed“

提示:”     The following 7 components have not been placed:

        C1
        C2
        C3
        C4
        C5
        J1
        U1

     Netload completed successfully with 0 warning(s).“

元器件没有放置,这是怎么回事啊?
那位高手给我指点一下,谢谢!!!!!!!!!!!

网友:
你可能是。。。

元件导入之后并不在编辑页面上,你是不是没有打开place parts and cells那个图标?

网友:
生成网络表没有

生成网络表没有?

网友(2008-12-09):
FW成功后,元件并不会全部放入图形区中的,要像二楼说的那样,使用place parts and cells一个个的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