创建元器件库

楼主(2008-11-09):
请教各位大虾,怎么来创建多功能元器件库,比如脉冲变压器,我是新手,望前辈多指教,谢谢

网友:
元件库你可以随便画的 呵呵!一般是根据你的管脚连线方便、功能模块区分为主画的!

   但是在PCB库中就要严格的按照器件的封装来画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