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如何对元器件重新排序

楼主(2008-11-09):
在原理图中没有tool-annotate,是不是在专案管理视窗里的tool-annotate
在点了后出现如下问题:
********************************************************************************
*
*  PeRForming annotation.
*
********************************************************************************
        LAST USED REFERENCES
        D35
        U32
        J20
        C99
        Q4
        R53
        RP6
        M2
        L1
        TX1
        X1
Done updating part references
原理图中的序号没有变动,请问是什么问题,谢谢!

网友:
是在专案管理视窗里的tool-annotate
选项你没有选对
Action:选择
nconditional reference update:无条件进行排序
我试了,这样就可以了

另外你把中英对照菜单看看估计也能收获不少
我就是看的那个才想起来的
https://www.eda365.com/viewthread ... =page%3D1#pid10897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