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nippets功能,你们用吗?请教!

楼主(2008-11-09):
(内容已被屏蔽)

网友:
你说的这个功能我没有用过,我的方法是把他们都按同一的方式摆放好!再用群体布线很快的
  用你说的方法改元件的编号是比较麻烦的,粘贴的时候是可以改变元件的编号的但是他好像只能变为R1_1这类的,不知道别人有没有好的方法!希望大家提出来共同学习下!
   至于你说的连线的net你可以用sum或是AD把他导出是可以把网络名加进去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嗯,谢谢版主啊,AD里介绍snippets  PCB其实就是重复利用以外的设计,原理图可以这样用,觉得很简单,重新编号一下就了,但是以前设计的部分PCB布线+元件,生成SNIPPETS后,在当前项目可以使用了,如何使用呢?SNIPP ...

   AD里介绍snippets  PCB其实就是重复利用以外的设计原理图可以这样用 他和分页里面的重复利用没有太大的区别吧?!
   至于以前设计的部分PCB布线+元件,生成SNIPPETS后,在当前项目可以使用了,如何使用呢?这我不清楚我还没有使用过该功能,你可以给我讲下怎么使用!呵呵  先谢谢了
          SNIPPETS里PCB 只有布线和元件,没有网络,怎么和当前对应起来呢?你的原来的原理图和用sinppets导出的PCB标号应该是对应的你可以先用AD给他加入网络名称(AD可以给没有网络的线加入网络名称的)然后把你的原理图的网络导入下,使他们网络名 器件标号相对应,再利用重命名(不要和已有的重名)就可以了啊!只要这样重复就可以把相似的布线完成了!

网友B:
我用多通道设计实现过。 过程如下:电路结构相同的部分,在电路图里边画成多通道,例如通道A,通道B。那么在电路板图里边会自动生成room,例如ROOMA,ROOMB。 布好ROOMA后,选择DESIGN->ROOM->COPY ROOM FORMAT。点ROOMA,再点ROOMB。则ROOMB的元件摆放和布线都按照ROOMA的复制了一遍。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用多通道设计实现过。 过程如下:电路结构相同的部分,在电路图里边画成多通道,例如通道A,通道B。那么在电路板图里边会自动生成room,例如ROOMA,ROOMB。 布好ROOMA后,选择DESIGN->ROOM->COPY ROOM FORMAT。点ROO ...

    ROOMB中的元件编号需要手动修改吗?!

网友:
不用,多通道设计的话,元件编号是对应的。 我用的 AD 7 。

网友:
关于snippets的视频:http://altium.com.edgesuite.net/ ... snew_CN&flid=13
经过试验:使用snippets,room,以及直接copy,都不能达到楼主要求的效果。只有一个办法,但是很不实用。 过程如下:
   在B project 的板图里边放置KIT_CH_PCB,然后从B project 里边的电路图更新板图。
  该方式基本上不能用,因为要求两个PROJECT 里边对应元件标号相同,这在实际设计中比较麻烦。该方法本贴中“zyunfei”已经提到过。
结论:snippets 应该不能解决电路板图里边不同项目之间的复用问题。只是适用于电路图(原理图)的复用。
  期待有人继续探索。

网友:
网络问题可以解决,可是你怎么跟电路图对应呢?  网络的解决办法,在 A PROJECT板图里边复制某一块电路,在B PROJECT 里边选择 EDIT->PASTE SPECIAL.  在跳出的对话框里边选中: keep net name.

网友:
终于找到办法了,比较麻烦,不过还是可以复用。 设 A project 里边的器件标号从 R6~R8,则原理图中的对应部分 直接复制到B project, 板图中用楼上的方法,弹出对话框以后,选择两项: "keep net name"和 “add to component class”。 粘贴。  ok,该部分电路复制过来了。包括布线也可以用。
不过,该方法不是很正规。
期待正规方法。

网友:
引用 网友A:
http://www.altium.com/VideoPlayer/index.htm?lib=99se_upgrade&flid=10

明子 这里看到具体怎么使用multi-ch design

   好的 谢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