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ymbol does not fit into drawing

楼主(2008-11-10):
我做封装后会出现这样的问题,做完封装后去调用它的时候,调用不起,命令行会提示“Symbol does not fit into drawing” 是什么原因啊!有知道啊!!!

网友:
可以检查一下封装所用的pad等是否在设置的路径中

网友(2011-07-03):
ERROR(SPMHA1-150): Symbol does not fit into the drawing我是这种错误,刚刚是好的,但是那个元件中心不再鼠标上,我在PCB中拖动它时不方便就改了原点位置,然后就是这是这种错误了?怎么解决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