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allegro中physical和spacing规则怎么导出导入?

楼主(2008-11-10):
allegro中,physical rule set和spacing rule set 怎么导入导出?

网友A:
打开设定管理器(我给起得名字),就是一个小手加个小棍的,
文件输出,保存设定就行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打开设定管理器(我给起得名字),就是一个小手加个小棍的,
文件输出,保存设定就行了。

这个操作是对physical rule set和spacing rule set里的规则没用的。
这个是只对设置在规则管理器(cmgr)的规则有用。
我所想提取的是cns中的规则。

网友B:
16.x系列就可以了。那个时候cns就不存在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16.x系列就可以了。那个时候cns就不存在了。。。。

   我用的是15.x的啊

网友A:
那个是file / export / tech file out,方法一样

网友:
file里选export techfile

file里选export  techfile

楼主:
引用 网友A:
那个是file / export / tech file out,方法一样

谢谢!!

网友:
file里选export  techfile
这个导是可以
不过我设置的bus那些名字没有了

网友(2011-10-20):
多谢了,试了好久的东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