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5中布线时线宽的更改

楼主(2008-11-10):
请问各位大侠,在布线中如果想走一根不是默认线宽的线,用W改线宽后发现只要一拐弯,再走的线就变为默认的线宽了。是不是一定要在规则中单独设定此网络的线宽,这样是不是太不灵活了?

网友:
对!只能单独设定此网络的线宽规则了。

网友:
我的怎么可以转弯但线宽不会变啊!

网友:
你除了默认以外,最大线宽如何设置的,不会转弯就变的啊.是不是没设置好

网友:
引用 楼主:
请问各位大侠,在布线中如果想走一根不是默认线宽的线,用W改线宽后发现只要一拐弯,再走的线就变为默认的线宽了。是不是一定要在规则中单独设定此网络的线宽,这样是不是太不灵活了?

W有2个用途
 第一个.就是你刚刚说的  .没办法. 只能在规则中设计好.
第2个.是画2D线.等等.. .先输个.W.  再写入你想要的线宽.不管你走多小个拐弯和停顿.都是不会变.

网友:
巧用W键就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