弱问:下冲的概念

楼主(2008-11-10):
过冲就是第一个峰值或谷值超过设定电压,对于上升沿是指最高电压,而对于下降沿是指最低电压。下冲是指下一个谷值或峰值,过分的下冲能够引起假的时钟或数据错误.

以上是大数书上定下的“过冲与下冲的概念”

不理解的是“下冲是指下一个谷值或峰值”?

高手能否指点一下,估计一句话就能点拨清楚。

网友:
帮你顶一下吧,我在不同的书上看到了不同的概念。有一本白皮书上讲得下冲是指第一个谷值超过设定电压,也有讲是第二个谷值或峰值。希望高手看到解答一下
(想插个图,好像还不可以)

网友:
引用 楼主:
过冲就是第一个峰值或谷值超过设定电压,对于上升沿是指最高电压,而对于下降沿是指最低电压。下冲是指下一个谷值或峰值,过分的下冲能够引起假的时钟或数据错误.

以上是大数书上定下的“过冲与下冲的概念”

不 ...

呃。。。老问题

LZ对照上图理解下“过冲与下冲的概念”吧

楼主:
多谢版主!你的解答强有力的支持了我最初的理解。。

网友A:
一般都是forevercgh版主说的这种定义
在《High Speed Digital System Design-A Handbook of Interconnect Theory and Design Practices》一书中还见到过这样的定义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一般都是forevercgh版主说的这种定义
在《High Speed Digital System Design-A Handbook of Interconnect Theory and Design Practices》一书中还见到过这样的定义

确实遇到了两种不同方式的定义,但两种定义的共同点就是对于上升沿的overshoot定义是一致的。个人觉得不管何种定义都是作为一种分析依据,理解其意思就行了。
先前因为这个还专门观察了Agilent的示波器,其对于overshoot的测量是针对上升沿的,并没有对于undershoot的测量。(莫非Agilent也是刻意避开这种定义分歧
不可而知

网友:
    SI里面,一般第二种定义用得较多。

网友:
    我还在《电磁兼容的印制电路板设计》一书中看到另外一种定义呢:
    下冲--表示电压没有达到期望的电平的最大或最小幅度的情况。

网友:
回复 网友C:

    就我目前的理解:下冲是指第一个谷值超过设定电压,也有讲是第二个谷值或峰值。在做SI测试中,通常OS(Overshoot)是针对上升沿,US(Usdershoot)是针对下降沿的。

网友(2008-12-10):
引用 网友B:

确实遇到了两种不同方式的定义,但两种定义的共同点就是对于上升沿的overshoot定义是一致的。个人觉得不管何种定义都是作为一种分析依据,理解其意思就行了。
先前因为这个还专门观察了Agilent的示波器,其对于 ...

    泰克示波器应该是用的第二种定义,Overshoot和Undershoot分别对应上升沿和下降沿的第一个峰值。

    不过我更倾向于第一种理解

网友:
    overshoot是不是就是上冲啊?

网友:
    我问老大了  老大让我按第二种理解来测试  就是下降沿的分析哈

网友:
    protel 99se的概念 看下图过冲就是第一个峰值或谷值超过设定电压,对于上升沿是指最高电压,而对于下降沿是指最低电压。
下冲是指下一个谷值或峰值,过分的下冲能够引起假的时钟或数据错误.www.e
Protel 99SE 显示

    过冲(overshoot):
下降沿过冲:
    上升沿过冲:

下冲(undershoot):
下降沿下冲:
上升沿过冲:

网友:
    个人认为第二种比较有道理,电压过高、过低都会对器件寿命产生影响

网友(2010-03-20):
出现了过冲,下冲问题实际怎么解决呢

网友:
回复 网友D:

    能讲个实际的例子吗
    怎么匹配,在信号线上串电阻?

网友(2011-01-22):
理想波形都好测试Overshoot,Undershoot,Ringback.但是假如这个波形存在Glitch,而且这个Glitch超过了第一个边沿的幅度,你怎么测试出Overshoot了?
是用光标测试第一个过冲还是直接测试max来测量?

网友(2011-02-21):
过冲指信号第一个峰值超过了峰值或谷值的设定电压;下冲指下一个谷值或峰值,过分的下冲会引起假的时钟或数据错误。一般采用缩短布线减小反射、进行源端匹配等措施消除其影响

网友:
几个图都说的很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