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关单面PCB

楼主(2008-11-10):
请教画单面PCB时,pads LAYOUT 需如何设置?所有的元件 PAD STACK 的 TOP 需不需要设为 0。即上面焊盘需不需要关掉。另外加跳线时,跳线的长度有没限制?

网友:
单面PCB所有元件都在TOP面 而且走线必须都走在正面 如果实在要穿层走的话用跳线加碳膜代替

网友:
单面板在正面走线???

网友:
我只是出光绘的时候不出顶层走线层

网友:
    单面与双面的区别仅在走线时,TOP 不走线,其它设置一样的,PAD 没有必要改。跳线原则上没有要求长度。当是如果是自动插件机来插跳线时,就有长度要求,要参照自动插件机的要求。

网友:
    单面PCB一般是将元件放在TOP,底层走线,PAD无须更改,出GERBER时不出toprouting和topsoldermask即可

网友:
    单面PCB
如果全是SMD元件,就走在TOP层
    如果有SMD和DIP元件,就走在BOTTOM层
无须关掉顶层PASTE,照双面板同样设置就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