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关单面PCB

楼主(2008-11-10):
请教PAS LAYOUT 画单面PCB时,PAD STACK TOP面需不需要设置为 0,即TOP面焊盘关闭,另外,加跳线时,跳线的长度需不需要限制其长度?例如一般好像是 8~18MM?

网友:
PAD STACK TOP  你可以關掉,也可以不關,出GERBER時候只出BOTTOM就可以了...

网友:
单面的时候打几个孔散热也不错啊~或者设置过孔数为NO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