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GERBER 文件与CAM问题

楼主(2008-11-10):
GERBER文件在LAYOUT里面是这样显示的 但在CAM350却是这样的 ,这是什么原因呢,请高手解答下

网友:
这是刀马问题. 不打紧.因为你导入CAM的时候.一下子按了完成那个命令了. 只有专业的CAM工程师.他们会呢.

楼主:
要怎么按才能显示呢

网友:
在350里,你可以改变一下颜色看一下。是不是没显示出来。要不就是你看的不是一层吧。

楼主:
就显示了2点,如上面图

网友:
引用 楼主:
要怎么按才能显示呢

你去问CAM吧.本人不提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