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手:为什么我在On-line DRC设置为Prevent Error后布不了线呢?

楼主(2008-11-10):
求助:为什么我在tools\options\design\On-line DRC设置为Prevent Error后布不了线呢?只有把它设置为OFF才能布线。还有一个问题就是如何设置才能让它显示有错呢(例如在相同的一面两条导线相交了它提示或不让布),谢谢!!!

网友:
输入DRP.就好了.

网友A(2012-09-28):
我的也是这个问题,楼上说的方法试了以后还是没有自动躲开的功能。怎么回事?

网友:
这是pads不是allgero啊,或者你就选择警告,系统会提示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的也是这个问题,楼上说的方法试了以后还是没有自动躲开的功能。怎么回事?

router有这个功能!

网友B:
最好上图,建议检查下规则

网友:
引用 网友B:
最好上图,建议检查下规则

不是图的问题,我在别人的电脑上打开那个图就没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