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安装孔的问题(图)

楼主(2008-11-10):
用fpm生成的安装孔(焊盘周围带小过孔的那种),把他添加到地网络后,过孔还是没有网络名,从焊盘引线就会绕开这些过孔。请问怎样才能拉直线呢?

网友:
一般小VIA也需接GND

网友:
可能是逻辑把PIN1定为GND,但是其它八个卫兵孔PIN2-PIN9也要加GND信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