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CB工程师用CAM350用到什么程度就行了?

楼主(2008-11-10):
觉着CAM350还挺难的,主要要知道好多工艺,制程方面的东西,没有机会去了解,像PCB工程师用到什么程度就好了??
用CAM350检查PCB,主要看什么?有检查顺序不?

楼主(2009-01-05):
没人回答吗

网友:
我主要是用来出完Gerber后的确认,看看信号/电源层走线,铜皮情况;丝印干涉情况,还有就是阻焊层对不对,有时封装里用了associate,需要看看

网友(2009-03-17):
不懂也没关系 直接将PCB文件给生产厂家也可以做

网友:
对于layout工程师,主要是进行DFM检验吧。

欢迎高手指点!

网友:
对LAYOUT工程师来说,只要会基本操作就行,指一般出GERBER.FILE之后用来确认每层的设置是否正确。

网友(2009-05-02):
会放大,缩小就OK了,
我使用CAM350一般都是放大,缩小,其它的不会

网友:
会放大缩小,一层一层的看,多层叠起来看。OK

网友(2009-06-15):
看层,看绿油层,看几层叠加,反正就是检查gerber文件

网友:
没有一个准择的,不太明白。PCB厂也会搞好的,

网友:
一般检查下,会基本操作就可以了,其它的交给PCB厂家就好了,他们也会作检查的,

网友A(2009-09-17):
其实CAM350也是很强大的,除了正常的检查Gerber文件之外,他也能做不少东西,比如修改焊盘,走线啥的,检查、统计同一规则约束下的一类问题(通过高亮显示),拼版,不同版本Gerber的比对等等,感觉要学好也得花时间练习

网友:
CAM350 可以提取GERBER的网表,然后和PCB提取的IPC365-A的网表进行比较,进行通断路的检查

网友(2010-01-17):
回复 网友B:

    还是自己 检查下比较好

网友:
一般是只用来检查PCB每层情况的 拼板让板厂完成

网友(2010-03-06):
会导gerber检查,最好了解基本一些操作,就像移动啊,旋转啊,有时候需要在里面处理一些细节东西!

网友(2010-04-29):
回复 网友C:

    怎么进行DFM检查呢??

网友:
主要分为如下几个步骤检查
一,钻孔检查
二,线路检查
三,字符检查
四,阻焊检查
五,综合检查
六,IPC对比

网友D:
钻孔:通常检查重孔、孔间距、属性说明等;
线路:通常检查线宽、线距(与阻抗要求)、残铜率、走线规范性等;
字符:通常检查字符线宽与高度比例,方向是否正确,是否上焊盘,到板边距离是否够等
阻焊:通常检查,开窗大小,是否上线,是否遗漏,和贴片层是否对应等;
综合:主要是涉及到PCB加工厂商的一些能力参数,需要结合设备能力;
IPC:IPC网表对比是最基本也是最重要的,它可以防止连线错误,输出gerber错误等缺陷(主要针对电性能)

网友(2011-02-25):
我们还要看看板子的断、短路问题

网友(2011-04-01):
一般就检查检查丝印有没有漏,阻焊是否正确等

网友(2011-08-16):
    原来是这样

网友(2011-11-14):
    navy1234是业内人士,谢谢分享~

网友:
    gerber比对,拼版,check gerber

网友:
    检查gerber文件

网友E:
    主要还是利用CAM350来对自己设计的PCB检查是否存在工艺问题,如丝印,开窗,最小线宽,间距,差分对是否耦合,铜皮是否有尖角,等等

网友:

引用 网友A:
其实CAM350也是很强大的,除了正常的检查Gerber文件之外,他也能做不少东西,比如修改焊盘,走线啥的,检查 ...

特别想学不同Gerber的对比

网友(2011-12-19):
    至少要会拼板吧!

网友:
    不懂、现在连PCB都画不完整!唉!笨笨笨啊 &

网友:
引用 网友E:
主要还是利用CAM350来对自己设计的PCB检查是否存在工艺问题,如丝印,开窗,最小线宽,间距,差分对是否耦合 ...

我用PADS2007自己就带有简单的CAM预览功能,你讲的这些丝印开窗什么的都可以检查,更多的功能我也不清楚了。现在在学拼版。

网友(2012-02-03):
    我一般是检查出的GERBER的正确性,放大,缩小,格点设置, 扑捉格点 显示等等

网友(2012-07-27):
    2份Gerber叠起来看差异

网友:
引用 网友D:
    钻孔:通常检查重孔、孔间距、属性说明等;
    线路:通常检查线宽、线距(与阻抗要求)、残铜率、走线规范性 ...

版主写了那么多。想必很熟悉。能不能辛苦下写个教程(针对你说的这些检查)之类的.我想大家会很感谢的。

网友:
    支持的朋友顶一下。

网友:
    请参考

    CAM350 GerBer文件检查、对比教程.rar

网友:
    其实很简单的   不懂的可以联系我

网友:
    我学过,但从来都不用的,感觉那东西没有啥用。

网友(2012-09-13):
    就是出GERBER图检查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