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RAM 的速率有多少, PCB 布线应该注意什么?

楼主(2008-11-10):
SRAM (如cy7c1041cv33) 的速率有多少, PCB 布线应该注意什么?   没有接触过SRAM, 不太了解, 向各位请教. 多谢!

网友(2009-05-19):
i want to know too....

网友:
目前最快的是DDR3 1333 ZHZ
现在用的比较比较多的是DDR2 800ZHZ

网友A:
SRAM和DDR/DDR2/DDR3 SDRAM在布线约束中完全是两码事。
先把SRAM的时序看明白就晓得如何布线了。

PS:“SRAM (如cy7c1041cv33) 的速率有多少”,楼主都晓得芯片型号,为什么不仔细看datasheet。

网友(2016-11-22):
引用 网友A:
SRAM和DDR/DDR2/DDR3 SDRAM在布线约束中完全是两码事。
先把SRAM的时序看明白就晓得如何布线了。

恳请版主科普,布线中都有什么区别

网友:
等长 阻抗 参考平面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