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总线连接错 PADS LOGIC SP2 绿色版

楼主(2008-11-11):
好,请教你一个问题:我在POWER LOGIC 画好总线以后,当把连线连接到总线时出现警告语:CONETCTION CAN'T TIE INTO BUS THIS WAY  然后就连不上去, 请问这是什么原因,是不是哪里设置有问题,请指教,小弟万分感谢!在线等呀

网友(2009-07-30):
同志你要练练“微操”

点下add connection 再点上器件的一端,轻轻的放到刚建好的bus上就可以了

那条线连的时候要正好到bus上

你动作大了,往左或往右偏了些,就会有一个你所说的警告

我刚才也有这个警告

后来我换了一种温柔的方式

原来pads也是有感情的

哈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