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d6.7 是否能方便割出光滑的铜皮!

楼主(2008-11-11):
ad6.7 是否能方便割出光滑的铜皮!

网友:
楼主不是已经割出来了吗。。
要割的话可以Place\Polygon pour cutout,画出要割出的光滑铜皮的外形,或者在Toplayer用画直线画出外形(这样可以画弧型),选中外形,再Tool\Convert里有根据选中的外形生成cutout(还有Polygon,Region,Board cutout),想转成什么自己定,比较方便。

网友:
请问1#的,Protel99se有没有这个功能?我怎么找不到

网友:
不好意思,忘记说明是用的AD了,99里只能用KEEPOUT做了。

楼主:
贴上的那图效果不行,是射频电路,需非常平滑,不能有一点毛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