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何双击左键无法生成过孔?

楼主(2008-11-11):
请问,偶在布线时,为何双击左键无法生成过孔?请各位指教......

网友:
关了,重开怎样

楼主:
回复 网友A:

还是不行,貌似是没预设过孔的。请问你知道如何预设过孔的么?

网友:
回复 网友B:

如下图圈处/ s6 G; f' r! T6 U

楼主:
嗯,谢谢楼上的解答哦,偶已经知道了的。再次感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