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么把一些VIA定义为一个group

楼主(2008-11-11):
如题,谢谢;

楼主:
没人知道哇 自己再琢磨琢磨,看能不能搞定;

网友:
就是普通的建group啊,只是在find中只选中via就可以了。见下图

网友:
选菜单EDIT-Groups,在Group里填个名字,ENTER后提示是否要创建新的Group选是
再选你要定义的VIA就好了

楼主:
回复 网友A:

俺前段时间已经搞懂了      thank you