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楼主(2008-11-11):
我想画一个pcb,在上面焊接一个插座,40PIN的(插针装),两排脚,每面20pin,pin2、6、8、12、16、18、22、24、30、34、36、40为接地,怎们样画PCB图去加工PCB,谢谢!!

网友:
搞不懂你求助的什么。

网友:
看来只能找人帮你画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想画一个pcb,在上面焊接一个插座,40PIN的(插针装),两排脚,每面20pin,pin2、6、8、12、16、18、22、24、30、34、36、40为接地,怎们样画PCB图去加工PCB,谢谢!!

   你这很简单的,找个人帮你画好了 呵呵 不过你最好自己弄好原理图!

楼主:
我想画一个pcb(2000mil*3000mil),在上面焊接一个插座,40PIN的,两排脚,具体尺寸见pin40_1.jpg,con1.jpg是画测电路形状,怎样生成PCB图加工文件,去加工PCB,谢谢!!

哪位大虾帮忙,谢谢!!

E-Mail:smartbozai@163.com

没有引线的都是接地

没有引线的都是接地

尺寸图

尺寸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