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添加过孔至混合层(电源层)为什么不显示热焊盘

楼主(2008-11-12):
小弟刚刚学pads,画一四层板。第二层为GND层(平面层)接地引脚添加过空可以显示 “X”型热焊盘指示,第三层是混合源层(+5V.+12V),为什么在引脚处添加过空的时候没有'X’型热焊盘指示,是不是哪设置错了啊 。请高手指点

网友:
我觉得是这样,热焊盘是由于铺铜的原因产生的,因为孔的属性和这一层的属性一样就会产生,我认为这个应该没有什么影响

网友:
不是地,也不是电源,当然只是显示一个圈圈了。

网友:
混合平面层不会产生热焊盘

网友:
好像说错了

网友:
    可能是你没分割电源层的缘故,你可以看一下

网友:
    应该是你没分割...

网友(2009-05-31):
    我也正遇到这个问题.

网友:
    分割好就会有的吧

网友:
    可能使Layout的显示问题,用Router打开试试。

网友:
    这样的情况是要分割才有显示的 ,

网友:
    怎么分割?我也遇到同样的问题.似乎所有的电源都没有连接上

网友(2011-03-17):
    是设置的问题 在opotion中设置热焊盘

网友:
是设置中关于显示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