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PADS Layout镜像问题

楼主(2008-11-12):
请问在pads Layout 2007里怎么把整个PCB左右镜像?或者在Router里可以不?

楼主:
不好意思,应该发错地方了,麻烦斑竹转移一下

网友:
好像是没有这个功能吧

网友(2008-12-26):
只有文本可以镜像

网友(2011-11-28):
我刚学PADS,遇到同样的困惑。这个pads比mentor boardstation re 差的不是一点点呀!功能太少了。以前用RE发现板子还可以镜像,当时很困惑,mentor开发这个工具有什么用呢?今天用PADS需要这个功能的时候却找不到,杯具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