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显示元件值的问题

楼主(2008-11-12):
开始做封装的时候,没有添加元件的值。为了焊接方便,现在往上加。
我用的是add->text,class是component_value,sub class是display top
添加之后在板子上仍然没有显示,为什么呀...
我看了几个能显示值的封装,只是多了这个。class和subclass 都一样。
后来又layout->value也加上了,还是没有....

网友:
不是很明白你要显示的是什么值。你可以参照光绘设置中的层信息将所需要的信息添加到相应层。

楼主:
这样显示的是元件的位号。我想显示元件的阻值、容值啥的。

网友:
你把阻值容值加到相应层,显示那层不就可以了吗?

楼主:
我是那么做的,但是还是不能显示...

网友:
我来说个简单的方法,就是新建一个层面,用来放你的阻值,容值
先给TOP层加值,如下:setup-->subclass-->board geometry-->在New subclass里面填个topvalue-->回车看下面就多了个TOPVALUE的层-->关掉这个小窗口-->点填加text吧,把层面选择board geometry下面的topvalue层-->在你设置GEBER 文件时把这层填加到Topsilk层上,同理给BOT层也加上,再出一次试试吧

网友:
失误,给BOT层也建个层botvalue,用来加bot层的value,不好意思啊~

楼主:
我也试了一下...但是还是不行。感觉和前面的方法应该差不多,我也想不通为啥其他的器件能显示,我做的就不显示呢?.....

网友:
从根本上解决问题的办法是在component package上加一个Value的label,注意是Label,不是Text,楼主可能是这个地方搞混了。添加的办法:打开你要改的dra文件,找到Layout菜单,下拉有个Label菜单,再下拉有个Component Value可选,选中后把它放到Silkscreen——Top里去,随便打个默认值在上面就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