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手问路

楼主(2008-11-12):
大家好!
请教一个问题:
我有一个原理图**.SCH,想将其中的某些元件导入原理图元件库,请问有什么好办法??????

网友:
直接生成原理图元件库,会把当前图里所有的元件都放入库中。              (AD7)

网友:
PROTEL99SESP6: 在电路图中,选择菜单: design->make project library.
AD7中:在电路图中选择菜单:design->make schematic library.