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allegro无法摆放元件

楼主(2008-11-12):
cadence15.7,操作系统是vista home basic
使用allegro的时候无法摆放元件
选择Place-->manually,弹出Placement对话框;
元件前面没有打勾的方框,所以没法选中并放置
是设置有问题么? 还是软件安装不正确

楼主:
没人知道么?

网友(2011-08-10):
你的原画图导入出来没有,封装设置好没有。

网友:
封装如果设置不正确,比如封装的管脚和原理图导入的管脚数不匹配就会出现无法放置的情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