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手请教~~有关快捷键使用~~在线等~~

楼主(2008-11-12):
新手请教~~有关快捷键使用~~在线等~~有没有快捷键能切换原理图编辑器和PCB编辑器~~
在线等
谢谢 谢谢~~~

楼主:

新手请教~~有关快捷键使用~~在线等~~有没有快捷键能切换原理图编辑器和PCB编辑器~~
在线等
谢谢 谢谢~~~

网友:
CTRL-TAB可在各个图之间切换。 不知道有专用的板图和电路图的切换。

网友:
AD7的快捷键的说明放在这里: E:\Altium Designer Summer 08\Help\GU0104 SHORT CUT KEYS.PDF
注意安装目录有可能跟你的不同。

楼主:
好人哪~~~

谢谢~~~
谢谢~~~
好人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