帮助

楼主(2008-11-13):
这种错误怎末改?谢过!

网友:
你说的错误还是警告?
假如是错误的话,例如第一个,是说 netu1_9含有浮动的输入引脚,也就是某输入引脚没有驱动。正常情况下每个输入引脚都需要有一个输出引脚驱动。产生该问题的原因通常有两个:1 是你的元件库是自己做的,那么有些输出引脚没有输出属性。这个不用解决或者把库里的输出引脚的属性设为输出(在库里双击引脚,有个地方可以选择:输入 输出 双向 等)。 2 是电路错误,也就是该网络只有输入引脚,没有输出引脚。这代表着存在设计上的错误。

假如你说的是警告,例如你选定的那一行。那么找到那个引脚,看下是否有用,如果是你故意悬空的,在上边放一个NO ERC的标志,形状是一个小的红色交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