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添加布线的问题

楼主(2008-11-13):
请问大家:图1所标示的1和2箭头地方有2-3个焊盘连在一起,这种宽度不一样异形的铜箔走线是怎样画出来的啊?谢谢!!

我只能走下面图2 的这种线,郁闷。。

网友:
我看那个绿色的才是走线吧....

网友A:
蓝色的应该是铺铜

楼主:
引用 网友A:
蓝色的应该是铺铜

谢谢!能具体说清楚一点吗?铺铜 后如何操作?

网友B:
引用 楼主:

谢谢!能具体说清楚一点吗?铺铜 后如何操作?

自己用COPPER这个命令画.你想画什么的样子.就什么样的样子小学生都会画画吧,,.最后记得Q一下.ADD NET

网友:
可以用copper outline畫!~

楼主:
引用 网友B:

自己用COPPER这个命令画.你想画什么的样子.就什么样的样子小学生都会画画吧,,.最后记得Q一下.ADD NET

谢谢美女!

网友B:
引用 楼主:

谢谢美女!

低调..低调..  不要这么直接哈.

网友:
引用 网友B:

低调..低调..  不要这么直接哈.
    看谦虚的 哈哈

网友:
    用COPPER画出来的

这种走线在单面板或电源类产品经常可以看到。

网友:
    我是新手,问个弱弱的问题,铺铜后导线能不能与铜箔结合在一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