弱智问题,请问为啥看不到过孔的中间的那个洞?

楼主(2008-11-13):
看上图,这就是个sip的封装,封装不会有问题,是插孔式的,为啥看不到中间的那个洞了?是不是有设置问题啊?

谢谢

网友:
都这样吧。你出geber的钻孔层就能看到孔了...

网友:
这样就可以了

楼主:
但是同样别人的板子,这个封装可以看到中间有个孔的,这种没孔的,看着像个焊盘,很不舒服。

网友:
郁闷每次发图片都没成功过,,你可以 setup--drawing options--display--display plated holes把这个选上就可以了

网友:
hoho~~~果然...学到了。
16.0在setup->design parameters的display里

楼主:
谢谢楼上的。搞定了,这么简单都没找到,自己该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