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何模拟地和数字地要分开?

楼主(2008-11-13):
 为何模拟地和数字地要分开? 模拟地跟数字地,最终都要接到一块的,那干吗还要分模拟地和数字地呢?
这是因为虽然是相通的,但是距离长了,就不一样了。
同一条导线,不同的点的电压可能是不一样的,特别是电流较大时。
因为导线存在着电阻,电流流过时就会产生压降。
另外,导线还有分布电感,在交流信号下,分布电感的影响就会表现出来。
所以我们要分成数字地和模拟地,因为数字信号的高频噪声很大,如果模拟地和数字地混合的话,就会把噪声传到模拟部分,造成干扰。如果分开接地的话,高频噪声可以在电源处通过滤波来隔离掉。但如果两个地混合,就不好滤波了。

网友:
顶一下了

挺好的  了

网友(2008-12-23):
嗯,领教了

网友:
我的看法与你的不同:

在任何情况下,模拟地与数字地都是不能分开的。一旦分开,就会造成地电位差。

而所谓的模拟地与数字地分开是虚拟的分开。例如器件A的左侧是模拟部分,右侧是数字部分;器件B的右侧是模拟部分,左侧是数字部分。在PCB布局的时候应该让A.Left和B.Right在同一侧。如图所示。

而真正应该分开的是模拟供电电源和数字供电电源,这也是你所说的要滤波的(没见过给地滤波)。换句话说模拟供电电源和数字供电电源应该是不同的电源,既使它们的电压相同。

网友:
了解了,但不知谁对,呵呵

网友:
支持 bugs的意见。支持地平面分区不分割。

网友:
大家多讨论就知道了哈

网友(2009-02-15):
打个很通俗的比喻,当你在池塘的东边倒进一瓶墨水后你跑到西边能不能看到水变黑呢?

网友(2009-08-01):
貌似都有道理不过我还是倾向于楼主的观点